TX2500 18V不过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0):
型号TX2500   板号 DAOTT9MB8D0

故障现象|接电待机电流 0.002A(正常为0.006A),测得18V到PQ37过不去了,

再测控制脚电压为0V(正常有28V)判断故障为18V开关管控制信号出问题。

维修过程|先考虑查控制IC ISL6251 查得 8脚 VREF 2V电压正常。再查3脚EN开启信号有1.2V正常。基本判断IC工作正常,(这里总觉得查得不够严谨,但不知道应该按怎样的顺序查,希望大家指点下)。转头去查VH28信号的产生电路,电路图上找得为 PU13 产生 ,又去板上找,找了半天终于在灯的海绵垫下找到,测各脚电压 1脚 只有1.5V(正常应该有18V输入) 6脚 有2V 8脚为0V(正常为28输出),其它脚看定义应该影响不大,所以没测了。看来问题出在这块了。1脚的输入电压不正常,于是查连接电路发现,PR200(22欧)两端一端有18V,另一端只有1.5V。测PR200发现阻值无穷大了。嘿嘿,赶紧找个22欧的电阻换上,一接电,郁闷了,还是没18V过。一测两端电压还是一样。于是,我把电阻拆下,直接用镊子短路过去看下,谁知道一阵火花出来,青烟冒出。汗,不是吧,难道烧板,哭。。唉,找个PU13同型号换上,装上电阻,再接电一试,电流跳一下,0.006A打住,嘻嘻,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挑开PR22跟PU13连接的那头,量下电阻上的这头电压过来了没有就知道是不是负载拉掉的。

网友:
PR200这个上拉电阻是可有可无的。。。不装也没事。。。看这个图,都没画。。

网友:
一般这种供电脚的电阻是不会轻易坏的,烧坏多办都是负载短路,芯片坏导致的。所以不要轻易短接,运气差撒,烧的多。

网友:
6251_acin没有发出。所以不出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