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670 k 打印机不通电,求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10-06-20):
670 k  打印机不通电,求电源板电路图,或者大楷故障位置,在线等高手指教。。。

网友:
高手在哪里?打印机高手快现身啊

网友:
拆下电源接假负载。

网友:
你都测量了哪里,告诉大家啊,这样才能帮到你.我有680的不知道和670的是否一样.

网友:
确定+42v +5v无输出或值不正常,先检查初级量直流大电容电压,开关管是否正常,在往下查

网友:
先量一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没有那 就 重点检查一下电源板上标注“F几”的 那几个原件,有的是保险丝有的是保险电阻。其他原件坏的 很 少

网友:
670的电源板很便宜,淘宝上买一块省事多了

网友:
你先量下一些大电容有没有电啊
没有电在查别的元气件

网友:
断开电源板和主板上的连接线,上电测输出的两组电压值是否正常,如确定是电源板问题重点查电源初级,否则看主板

网友(2010-07-20):
为什么 都不去新手去  补习下 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