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有电压 上u没电压

楼主(2010-06-20):
945的主板,上假负载cpu 1.1 vtt1.2 pg信号0.1。有时候晃动北桥pg有1.1电压,假负载对地有阻止。加焊过北桥后PG电压0v,发觉IO发烫,io是it8705。不知道是不是IO引起的,或者虚汗了。上cpu后检测卡时钟灯不亮,复位长亮。就跟没装CPU一样。怀疑是IO坏了。不知道IO跟cpu有关联没。

网友:
如果IO烫,就先换掉

网友:
没加焊前没感觉到烫,PG信号没电压的时候主板上按北桥 有事后有电压 有时候按也不管用。cpu座也加焊过了。

网友:
看下是台式还是笔记本,要是台式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假负载上面的PG是南桥发给的你怎么加焊北桥呀问题搞大了吧,查一下VRMPG有没发出来,应该是南桥空焊。

网友:
怀疑过南桥 但是我按了没反应 按北桥的时候 有时候PG电压能出来。

网友:
最好把型号 发过来看看 或者图片!

网友:
io 换过了 PG信号有电压了 ,Cpu 也有电压了 ,但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