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800V亮机时有时无

楼主(2010-06-20):
有待机,能触发,到2,5A时有屏显,正常。有时候只跑到1A左右,屏显没有,内存不过,检测卡跑码有3.3V。请教高手。

网友:
楼主什么芯片组  感觉是北桥虚焊啊

网友:
貌似北桥的事
楼主描的太不详细了 内存不过 原因很多了
有没有测总线阻值
有没有测时钟
换内存试试
加焊下试试
……

网友:
我加焊了内存槽和北桥,不行,准备再重新做 一遍北桥。845PM+82801CAM+ATI7500显卡

网友:
是不是肯定北桥的问题,再做也不迟

网友:
有时候正常:虚焊可能性大,元件不良的可能性小些

网友:
要把跑的电流讲一下吧,,凭一个1A就能确定问题啊???

网友:
假负载测CPU和内存阻值    不论怎样   都把北桥加焊   如还不行 重做北桥

网友:
重做北桥   九层会好   如还不行  测下北桥与显卡之间连接的贴片的阻值   判断下是北桥还是显卡空

网友:
我重直球做了北桥2遍了,依旧不行,我这里又查不了信号,郁闷了。。。

网友:
哥们   不是我乱出主意哈    我的建议仅供参考  因为你那里测不了信号   本人建议你 把CPU电源IC  取下  重新拖锡  再不行的话  只好让其他行内的帮你测下了   你这样搞下去  我看扳子要报废了

网友:
加焊北桥  不好就从做  如果CPU是板载的话  不好就加焊他  你这现象明显BGA虚焊引起的不稳定

网友:
测一下北桥至显卡的信号是否正常,遇到过显卡还好不过内存的

网友:
这种板我修得多,北桥和显卡容易空焊和掉点,你说有时显有时不显,还不过内存,不知你数码卡每次是跑多少,估计还是北桥和显卡问题,你先量一下内存槽,看有没问题,如果数码卡最少都是跑内存不过,你看内存槽上的电阻,有没有损坏,还有北桥坏了,如过了内存,一般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最新的基地的跑码卡,不跑码。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一次开机死机,关掉再开就怎么都不过内存,只有COMS放电才行

网友(2010-09-24):
内存槽加焊过没有??

网友(2010-11-12):
加焊试试呢,看看有没有氧化的件

网友:
我也刚修过一个类似的机器  我什么都没动 只是按压了北桥和CPU酒显示了 客户用了几天又不显示了 由于是同行送修的  机器还没有给到我的手里 不过我个人觉得 无非就是加焊北桥 CPU座子这类的  建议你顺便加焊下CPU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