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0-06-20):
刚入门不久,问下各位前辈,感觉驱动板维修很麻烦,不像电源板高压板,能通过测量电压判断。
遇到像时好时坏的棘手问题时,比如开着会自动关机(排除按键板)等故障,测量供电5v,3.3v,1.8v等都正常,怀疑电容的话,那该怎么检测呢,在线测量大部分测不出,贴片电容拆一个测一个再装一个又耗时间,我都是换几个电容再开机试,不行再换几个再开机试,但这样很盲目,有时运气好换了几个能解决故障,但更多的时候是解决不了故障,只能换板,还搭进去好多时间
直接换板的话,感觉技术进步不了,维修成本也高了,而且感觉换板也比较费时间,要改按键,解决板子固定问题等等,这问题一直很纠结

网友:
那只是你基础跟理论没学好,只要你知到他的工作原理就可以修,要看贴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
那是技术还没达到那个水平啊!

网友: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在时间中慢慢学习吧。

网友:
说得没有错啊。。 就是看得最多。。  也记不牢的。。 只有动手后。。 才会记得住。。。。。

网友:
主要可能要量测由按键版与ad版接口处那几棵smd电容乾枯了,导致不停的启动与关闭,拆掉就好了,那几棵主要是虑波的,拆掉也不用换新的,可以试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还是专心潜水学好基础重要

网友:
我也是这样,遇到驱动板的问题就换板,技术是提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