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845GL-M2主板跑FF

楼主(2010-06-20):
新手,偶然得到一块精英代工的方正845GL-M2主板,先是跑C1后 重启(内存是好的),强制短接电源绿线后正常了。用了几天后开不了机跑FF。量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在论坛上搜索有的说这板U座爱虚焊,于是用DIY的加热板230度加热烤,直到轻碰U座动后保温2分钟停电自然冷却。可试机还是FF。特上来求助

网友:
量各点的电压都正常?你把测量数据发上来大伙帮你分析。

网友:
加焊了不一定就能解决U座的问题
有带灯测试座看看有没有不良的或者超亮的
另外U座最好翘开上盖看看有没有插孔变形的

网友:
先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再压桥。

网友:
给U座加焊还是要专业的BGA才行

网友:
我是把U座上盖拿掉了滴松香溶液加焊的

网友:
CPU坐加焊过到到不行了 就要换座子了 才能解决

网友:
看来只有想办法换座了!

网友:
如果加焊CPU座的话,还是要BGA台来加焊,先查南桥供电的条件开始吧,

网友:
如果加焊CPU座的话,还是要BGA台来加焊,先查南桥的条件吧,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带灯假负载 我很不相信那东西  好的主板  用那玩意也有不亮的 用手一压就亮  很是郁闷  不相信那玩意

网友:
把座换了,就可以了。我都修过这种板子多了。座爱出问题。

网友:
有好的BGA换个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