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这台电脑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0-06-20):
     我这台是自己组装的电脑,用了好几年了,主板是冠盟865PE  CPU是P4 2.8C,近段时间常出现关机后不定啥时候有自动开机,开始还以为是小孩开的 ,后来亲自观察确实如此,于是昨天晚上用之后为节省电就把电源拔掉,今早来开机,无反应,cpu风扇都不动,我把显卡网卡硬盘等都去掉只留cpu,留最少配置插上主板诊断卡,诊断卡上无显示,主板上指示灯亮,换一正常电源,故障依旧,在此请问高手是电脑中毒还是BIOS有问题,亦或是其它问题。

网友:
CPU周围的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上的电容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跑代码
也有可能是板子没有复位,你看诊断卡上的REST灯状态如何

网友:
这板VDDQ易坏。

网友:
CMOS放电 好了 说下

网友:
应该先把开机电路修好!你说近段时间常出现关机后不定时会自动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的一个三级管有问题!然后再测其他供电

网友:
换I/O吧,换了就OK

网友:
换I/O吧,会好的

网友:
自动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看看主板电池是否良好,IO检测一下

网友:
诊断卡上的指示灯没一个亮,COMS放电试了也不行,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维修开机电路

网友:
放电不行,你跳下COMS跳线   ···不行的话就换IO试一下   ··

网友:
换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