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有声,前置无声,声卡IC换了,78L05也换了,依旧,求助```

楼主(2010-06-20):
故障想象:如题   后置有声,前置无声,声卡IC换了,78L05也换了,还是一样,前置我肯定是没有插错的,没地方下手了,求助``````

网友:
系统中也是要设置一下的

网友:
bios及系统中都要设置

网友:
一是检查BOIS设置,二是检查主板上的跳线帽,三是检查前置连线是否有断路,四检查音频插座的弹片开关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楼上说的BIOS设置是不是指CMOS里面要设置一下啊?可是我清空了CMOS,还是一样。      这句话怎么理解:声卡控制面板把前置音频检查关了。

网友:
HD音效芯片和老式机箱的前置音频接口不兼容
你在HD音效下取消“面板插入检测”试试

网友:
不是啊   我的之前一直都是这个机箱都可以用,根据客户反映就是这两天才不行的,还有就是后置的声音虽然可以,但是话筒没声音,重安装了系统都是这样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除了声卡IC,就是桥了。先排除系统的原因。

网友:
最简单的是线和系统里的声卡设置问题,
取消前置面板检查,检查BIOS,在看线,,

网友:
BIOS,跳线,还有驱动都有关系。一个个排除吧。我就见过重装系统好的。

网友:
如果是HD声卡,你的机箱不支持HD声卡,在声卡选项里,关闭插口检测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这种情况遇多了。你装的是XP3的系统吧,且你声卡是HD的芯片的话他装好系统后会自带个音制程序,问题就出在那的。

网友:
什么声卡芯片,如果是HD的话,在红色的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里设置一下,找到禁用前面板检测项,在前面打对勾试试

网友:
昂达a69t板子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后置都有声音 就不管声卡的事了  还换声卡干嘛?如果你确定没插错 前置接口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要做的就是跑声卡到前置声音跳线这条线路

网友:
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realtek 有个音频管理器中,右下角有个红色的喇叭,你在那里设置一下

网友:
我觉得不是接口坏了就是线坏了往往细小的问题才不容易发现这些都是老鸟犯得

网友:
前置的面板确定没事吗??楼主还要细心啊,,,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把机箱的前端声音插正确啊 !有的老机子就这样!你查查看

网友:
BISS里设置下 系统的控制面板里有个realtek高清声音配置 在里面有个音频I/O选项 在里面设置下就行了 够清楚了吧

网友:
声卡没有毛病,系统设置下,如上楼大哥所说

网友:
我修过一款。没声单,,芯片换 了两个都是没声音,,
最后查到二个220的电阻坏了。就OK了,你查查外围电路

网友:
设置COMS设置并不等于清COMS,,默认设置说不定正好就是关了前置音频。去音频设置项,有AC97或HD之类的,改一下看看。
还有现在的系统一般是默认关掉是MIC的。
HD软件也有好多设置。
实在没办法,把后置的音频直接飞线到前置的。

网友:
前面板的接线是不是都接好。查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致铭的主板,不装主板原带的驱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哎,查了半天都没查出问题,系统也重新安装了好几个,我的声卡IC是ALC883,我最后采用的办法是直接从后置飞了两跟线到前置就可以了,但是话筒又没声音,哎````真是郁闷,系统我设置了好久都是一样,还望指教!

网友:
这故障软件均多 biOS设置成AC97

网友:
有声音,无话筒?没有遇到过

网友:
LZ所说的问题真TM让人头疼·如你所说你都设过了 都不行··最好就别搞了··换张PCI声卡算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会先进系统,禁用前置面板检测就OK了,以前遇到这种故障,折腾了好久,才发现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
音频驱动控制软件里,有个禁用前置面板检测,把钩钩打上试试

网友:
换条线看看啊 BIOS 问题在于比较大

网友:
看来前置的音频接口有问题,用万用表打一下阻,看是不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