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 请教高手解释

楼主(2010-06-20):
IT8282M的PDF下载  张先生提供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382
月饼的AMD主板上电时序
这个是我在逛基地的淘宝店的时候某件商品下边附带的说明   可惜链接已经找不到了,我就再重复一下这个压缩包,请月饼看到后把链接改下

网友:
8282 是K8平台时序芯片,一般出现在AMD的CPU+VIA的桥,他可以控制上电,产生内存,VDDA,总,VCORE,CPU pg ;每一步电压的产生都是有顺序的.所以只要搞懂他的顺序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2脚VLDT_12         VLDT1.2V的反馈信号
15脚VLDT_EN      VLDT 1.2V的EN开启信号

以下同理

3脚VDDA_25
14脚VDDA_EN
4脚VDIMM_STR
12脚VDIMM_STR_EN

你弄了一大堆,越弄越复杂
其实很简单,一个电压EN信号发出去,这个电压反馈回来;紧接着下一个电压EN信号发出去,然后反馈再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逸风能给详细讲解下2脚3脚4脚的先后吗
还有1.2V是北桥的吗  2.5V是内存?
4#楼的8282 是K8平台时序芯片,一般出现在AMD的CPU+VIA的桥,他可以控制上电,产生内存,VDDA,总,VCORE,CPU pg ;每一步电压的产生都是有顺序的.所以只要搞懂他的顺序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1.2V是总线电压
VDDA2.5不是内存电压。是CPU工作所需的VDD2.5V
VDIMM才是内存电压

至于哪个电压先,哪个电压后。8282M的PDF里有上电时序图,讲的很明白
其实这些IC,多看看PDF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4脚是DDR内存供电正常反馈回来的VDIMM  再由 14脚出去VDDA EN一般经过358+MOS给什么什么东西供电反馈回来到3脚VDDA2.5 再由13脚出去VCORE EN 产生CPU供电 CPU正常反馈到1脚VCORE GO 再由15脚VLDT EN出去 358+MOS给桥供电1.2 反馈给2脚 VLDT1.2

先内存供电——CPU供电——最后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