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从PCI显卡启动

楼主(2010-06-20):
买了四块老pci显卡,s3 765、s3 775各两块,品牌也不相同

把pci显卡和pci-e显卡插在主板(intel945,无集显)上,BIOS中已经设置pci显卡优先了,但还是从PCI-E启动。换其它三块PCI显卡、换PCI槽,照样只从pci-e启动

请教各位这个何故,难道这四块PCI显卡白买了?

网友:
你不上别的显卡只上PCI能不能显示?能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般主板BIOS有问题。

网友:
到CMOS中找到PCI为第一启动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启动换个主板再试就知道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