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最近在基地下载的资料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0-06-20):
最近在基地下的资料怎么成了PHP文件。打开后就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迅雷下载的后果,你应该在点了下载弹出的页面里,点下边的链接,右键,另存为就OK了

网友:
  上次我好像也成这样了 我好像是把文件名后缀改成pdf就好了 你试试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下 没这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IE直接下载,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