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通电

楼主(2010-06-20):
今天修到一本三星R18的笔记本,插上电池就不通电 指示灯也不亮,电池拔掉 也不行,后来清理了下内存就好了,一切能用 可后来 放了几个小时又不行了,但这次只要拔掉电池就能开机了在插上电池也能开机,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 进系统的时候内存容量只显示768M 还有256M 的容量没了 ,可是我这个是独立256M 的显卡,我换了个内存也是这样,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面把显示改成集显了

网友:
这种软故障,最头疼了。

网友:
暂时解决了 键盘拔插下就没问题了,先让顾客回家用用。

网友:
不是吧 键盘也导致不了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神哪!打死我也想不到动键盘。不过我想你说的好了,也只不过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