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0-06-20):
收到一戴尔电源,型号为:L305P-01.绿线4V,紫线5V正常,触发不启动,里面无明显烧蚀的迹象,电容无鼓包。怀疑芯片坏,但此芯片为PS424,第二排字为I06C12A1F,16脚。不大清楚具体参数,网上也没找到。高手介绍下具体参数能用什么代换。谢谢!                      电源已修好,是一只型号为UG2D0644的二极管被击穿短路。

网友:
芯片是不是在另一块小板上的?如果是,则着重查这个小板,主要是里面的电容。

网友:
检查与IC相连,旁边的一些电阻,多是电阻失效引起,IC本身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该电源无单独的小板,辅助电源应该没问题。紫绿线电压都有,并且都在正常值以内。该电源有4个电耦。额定输出305瓦,不然我也不费这个劲了。上几张图片吧,摄像头拍的。不清楚见谅。不知有无高手碰到过这个电源没有。望给个思路。该电源应该没用多久。打开挺干净。

网友:
图片没上来。补发。

网友:
跑线路找芯片的供电脚,只要芯片的供电正常,那么就是电阻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