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经典但是让大家分享分享

楼主(2010-06-20):
   上一次我也在基地里说了那一块华硕的问题,就是说一进开机画面USB和PSTOO都不可以用,报USB出错而且也报15秒自动断电。        情况是这样的上一次那块华硕板子是一个好朋友拿过来的,他拿过了就和我说明情况说15秒自动断电,于是我也就在基地上找相关资料可是没有一样的情况,结果有位基地的朋友叫{蔡什么杰}的师傅说他以前有这种情况,他说把USB的跳线针用酒精给清理干净在把南桥边上也给清理下,刚开始还可以亮的而且还可以显示,待我清理完了那块板子连开机都开不了了,当时我就很郁闷我给它刷了下怎么就不亮了呢!我很小心刷的没有元件被我给刷下来,结果一放在那里就是两三天,我很不甘心我朋友拿过来的时候还是好的,等我这样一搞机器都开不起来了我都不好意思,于是今天又拿了出来研究我知道IO:8712是负责开机的,今天我就突然问了一下我们店里的师傅说这板子除了IO控制开机应该没有别的了吧他说也没有,祝:[这虽然是ASUA的但是也不一定每片板子都有ASUA开机芯片的]所以就很确定是IO有问题,换了IO后终于能开机了,但是还是以前一样报USB和15秒自动断电,于是我把USB  5V的跳线针又清理了下下又把跳线冒放回去:{lol我的个神哪居然好了}开机USB和PSTOO都可以用了,也不会报错了也能进BIOS了成功了呵呵!虽然不怎么经典但是对于我新手来讲算是够幸运的了,至于还有很多IO的多少针脚供电多少阵脚输出我还不大清楚,希望知道的告诉我下下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见过十五秒自动关机,就是跳帽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报15秒 全是 跳冒问题

网友:
我现在是知道跳线冒的问题了,为什么用酒精刷南桥和USB跳线那里IO会坏呢!我又没有动它郁闷呀!电脑这东西就是摸不透。

网友:
对啊,摸都摸不清。

网友: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那个跳线下面的限流电阻吧 这种板子我都修那里 顺便提一句 华硕的主板除了喜欢出这个问题外 还喜欢出 机箱侵入 系统挂起这种报错 解决方法也也不单一 有的写BIOS有的清跳线 重要的一点CHASSIS这个跳线 跳线上有 一端接地 一端接三极管的B级 拆掉此三极管 一般可以解决这个故障 此三极管C极有的连IO 主要是用来检测有没有人动过机箱 正常的情况下三极管的B极接地 那么C极为高电平 那么有人动过机箱 准备的讲动过此跳线后C极为低电平 那么IO检测到这个信号为低 就认为有人动过机箱 有容易报这个错误  所以以前华硕看到这个报错都不保修的,这个只是个人理解 不代表官方回答 有差别 请于谅解

网友:
这种问题不细心很难 发现   顶;,,,,

网友:
lz好细心啊   对我这种新手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