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51本本由黑屏转为白屏

楼主(2010-06-20):
[hr]今天接了一个方正A651的本本,客户拿来说经常黑屏,无显,但能系统也能关机能听到声音,接过后测试,发现,在无显的情况下,接外接显示能正常显示,更换通用12V高压条后,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但没高兴多长时间,运行30分钟后突然白屏了,没死机,可以关机,而且在强行按下电源开关按钮时,突然又显示一下关机画面,然后再正常关机 了,另外cpu风扇一直不转,我测试时用一个大电源风扇给cpu和北桥散热。我想先把白屏搞好了,再去修风扇。

网友:
  白屏看看lcd供电是否正常 看楼主的描述 关机的时候还有画面 重点测量这两个时候的电压 应该能找出来问题

网友:
白屏的时候是不是,外围纯白,中间有黑影的一个方框呀~!换张屏吧~!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觉得你因该先把散热问题解决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搞好了,它这个机器在不用的时候,待机时是白屏,我也是后来把键盘装上再测时发现的,碰了一下键盘,屏幕就恢复正常了,至于那个Cpu风扇,我从USB上引的线,也凑合用了,今天客户拿走了。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还有一个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