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竖线

楼主(2010-06-20):
显示器的问题是这样的:开机满屏竖线,随着开机时间的增长,慢慢的消失,不光有满屏的竖线(彩色)还有看似像色点的,也是满屏。。。。拿到电脑城维修,师傅说  屏坏了,不修。。。。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修好,是不是真的是屏坏了呀?要如何进行维修,修哪里?

网友:
驱动板坏和屏幕坏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状况.
如果是屏坏,大部份维修店都不修的.
如果是驱动板坏,一般17寸以上的显示器,驱动板都比较好找,可修.
至于价钱,可以再多问问你那里的维修店.

网友:
屏坏了,没有价值了

网友:
屏坏了~这种现像我见很多了,修不了

网友:
哎。。。那就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
屏坏了就没的救了,扔了买新的吧。

网友:
一般是屏挂了.一两条线还可以自己改来用用

网友:
也可能是屏板栅极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