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6 N211无电流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0):
接到客户一台 海尔 w66 N211机,上电无待机电流0 量公共点19V电压没有,难道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查SHDN#电路关机控制端,整个工作状态都是关闭的,顺藤摸瓜发现PQ40第3脚处于低电平那是不正常,一般1脚低电平3脚是高电平有效然而SHDN#高电平,把PQ40换之修好 本人是新手也是第一次发表维修经验 有些地方写得不到位的,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电路看上去好象有点负杂

网友:
这是3V 5V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3v,5v的开启信号吧。楼主只是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过运气停好的

网友:
那为什么保护隔离没有起来,之前我是把SHDN#后的电路一个MOS管G极和D极连线可以开机。不过是掉电,所以我就查SHDN#信号找到了PQ40。然后把那个管又断开了。这样就OK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上次碰到的一样,也是SH被拿低,但是那个三极管,没有坏,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我上次碰到的一样,也是SH被拿低,但是那个三极管,没有坏,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个三级管也没有坏,听人说是三级管质量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是V+,SHND是总开启信号,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总开启信号应该是I/O给的吧。。
这里怎么到3/5V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