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e 15003机器黑白屏

楼主(2010-06-21):
该机子开机后屏是这样:周围3cm是白屏  ,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黑屏,这是显卡还是屏?开机电流上到1.87就不动了,外接显示不显。看硬盘灯有在读,也听不到进系统的音乐声。

网友:
  外接也不显 十有八九显卡问题

网友:
C510M的机器,好像是集成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关系大。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修显卡吧

网友:
重做下显卡,

网友:
这是显卡的问题。从左BGA吧

网友:
先测一下屏线的电压都到没有,在做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但看表面是 屏的 问题,可是外接不显,应该就是显卡了,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应该先做一下显卡看一下,再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还是先换块屏试试

网友:
该机器是旭日C510A,进系统后屏分左右不一样,从中间。

网友:
独立显卡的本子这个是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有结果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