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富士通笔记本问题,有遇到过的么!

楼主(2010-06-21):
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来装系统的。但是一格式化掉C盘后就变成暗屏了,外接一切正常,以为是驱动装错了。。下了好几个都一样,有时候能亮屏,有时候一直是暗屏,客户说以前都是好的。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啊。。真郁闷啊。。难道是高压条性能不好啊。还是软件问题啊。我都搞不明白了。。

网友:
看看键盘上有没有关背光的快捷键。按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测量一下吧 高压条的开启信号 灯管 等等

网友:
装系统都能给故障扩散了啊 晕

网友:
有可能是ACPI的问题,重置一下亮度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屏线断了

网友:
装个系统,搞得这么麻烦呀~!

网友:
故障扩散的问题 很没面子的

网友:
维系就是怕这个  出一些这样的问题 本身和自己维修的没有关系却很难和客户说清楚  驱动都装对了 应该和系统没有太大的关系 注重看看高压条屏线。。。

网友:
杯具了,装系统见过硬盘分区不见得,还没见过高压条给装坏的。只能说LZ运气太差。明天赶快去烧香拜拜吧!!希望能转运。

网友:
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检测一下硬件吧(灯管、高压板、屏线、主板、休眠按键等)。

网友:
查高压的条件   条件满足  换高压或灯管

网友:
大家一定都去考虑高压部分和主板部分了吧,那就是错了。。是非常的错误了,对于这个本本的这个问题,我现在算的见识了,,,显卡驱动问题会导致这些的也是第一次遇到。后来找了个一样的本本把它的显卡驱动装过来就OK了,解决问题。

网友:
开机就暗屏跟驱动也有关系吗?我觉得还是按暗屏的思路来修,灯管,高压,主板等

网友:
LZ运气也太差了吧!这样只能按暗屏处理了。

网友:
这个是好经验啊下次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驱动也会出现暗屏,并且还是在DOS下,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