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50 通电2秒黑屏

楼主(2010-06-21):
今天一顾客拿台 hpc lwm950  点亮后2秒就跳成黑屏  不过指示灯是绿色 高压部分还有吱吱的声音   我马上就从高压和灯管部分下手  灯管一一测过  都正常  检查高压部分 没有发现问题    它用的是一体版  索性我就改了个高压条上去  可惜故障依旧  本人无解  求各位师傅指教啊

网友:
难道高压保护了  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两根灯管的反馈不一样,高压板进入不平衡保护,你一根根的测是测不出来的。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谢谢版主 我夜里都没有睡觉 把灯管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 崩溃

网友:
谢谢版主  我夜里都没有睡觉  把灯管也换了   可还是老样子  崩溃

网友:
换灯管  老样子  崩溃

网友:
你换高压板的时候,有没有断开之前的高压供电?

网友:
去掉高压保护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在高压部分吧,楼主所说的高压部分没有问题你具体是怎么确实的,测了哪些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开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本来是灯管坏  换好   亮2秒就黑了我也以为是灯管没换好就改普通一套就正常  大家给个意见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给高压板供电的部分有虑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