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 大面积烧毁零件维修

楼主(2010-06-21):
一台HP NC6230客户说一插电源听到有冒烟和啪啪响,拿到我处维修。所以我接机不敢通电了,拆机发现Q4005双MOS管已烧焦完了。Q4005为实物编号,图纸编号为Q4004,因为找不到同编号的6230图纸,找了8230的参考。以下是图纸的编号。将Q4004拆掉,测公共点阻值为正向370,反向无穷大正常。由于Q4004烧焦,故其驱动芯片U4131也要测一下,测Q4004G极4脚已对地短路,拆掉U4131不短了,于是换U4131和Q4004.通电,发现待机电流1A太大了,手模南桥发烫,测3.3V和5V电感只有30欧左右,Q4004 67脚只有10欧,南桥坏了,换南桥,从旧板拆个FBM装上,测试卡复位灯常亮,PCI无复位。由于快到下班了,客户又在一边催说明天要出差带走的。怀疑此桥不得,再从另一块板拆一个FBM装上也无复位。这时候说难修了,叫顾客留下机子,下班拿回家吃了饭继续修。这次头脑清醒了很多了,测南桥的PWROKAA1引脚的PM_PWROK无电压,查此电源好由IO LPC47N250 49脚发出,如图 测49脚也无电压,分析IO还应收到PWRGD才发出PWROK给南桥,测61脚无电压,如图 ,IO 61脚连到门电路U4086 测4脚无电压,1脚输入脚PWR_GOOD_3电源好无电压,查此信号来自LM393 1脚和7脚,如图 测U1036 393同相脚3 5脚0.9V不正常,和2 6脚反相电压一样了,怀疑+V3S +v5S +V1.8S +V1.5S不正常,直接搜索V1.5S搜到如下图 发现由很多个MOS管变换成S电压的,测MOS管的控制脚由门电路U4075控制,测6脚和10脚都是3。3V高电位,不正常,找到实物件是U28,发现芯片上面由个很小的裂纹,直接更换14门电路。通电PCI还是无复位,又郁闷了一下,这时候测CPU供电芯片的6脚EN脚已经由3.3V的高电位了,证明PWR GOOD 3已正常,这时候测CPU电压没有,再测6217 1 38 脚供电正常,怀疑ISL6217坏,换一片6217后通电,奇迹出现了,复位灯一闪跑码了,接外接亮了,如图 。机器修复,这次大面积烧毁零件的6230修复。大功告成。

网友:
请问版主如果发的好贴有奖励的么,或者加分啊等等

网友:
前两天又碰到NC6230的机器南桥虚焊,这机器南桥是通病了。ICH6的桥。

网友:
这样的机子最怕,修起来很带劲,不过一不小心,又会挂掉一大片。

网友:
  可惜已经不能评分了 不错的维修实例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谢了,我支持你

网友:
兄弟,分析得不错,改天上你那学习下!

网友(2010-08-02):
好帖,逻辑合理,修板一定要遵守思维的逻辑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