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 一分钟后掉电 扳动屏还自动开机

楼主(2010-06-21):
朋友的A8S拿到我这里修,开机一分钟掉电,触摸板不能用,然后再开就开不起来了,有时候扳动屏的时候还自动开机。加焊过IO ,触摸板可以用了,但还是掉电,但我把显卡拿掉或者待一会再开机,又可以开机了,可以进系统,但一分后还是掉电。本之前在别处修过,南北桥都干过,请问各位达人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先看供电是否除了全了 如果出全 看每个pwrok是否正常 而且要保证后级不能有短路 一般掉电就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看看散热 怎么样

网友:
我手里还有和楼主一样毛病的机器啊,我那是华硕F3也是自动开机不认鼠标,进系统重启,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电路与东西互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