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部分异响

楼主(2010-06-21):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正常工作时发出吱吱响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换过高压板和驱动板),另外电源部分的变压器怎样代换?

网友:
变压器有轻微短路,变压器找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确实是变压器部分响!代换应该只要找同电压输入输出,电流差不多的就行啦!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容出问题会引起异响。可以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一般是电容引起的多,开关管附近的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呵呵貌似形状和教一样都可以用啊,高压条上的可不能乱换。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