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一打开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0-06-21):
昨天50块收到一台老式富士通,CPU和主板是焊在一起的!!!故障就是一打开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了,高手帮一下忙????

网友:
查主板,电源看哪有短路啊

网友:
在开能开起来吗?能开的话我怀疑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打一下各大电感处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 查查12v和5v

网友:
1 短路问题
2 虚焊性能不良
3 温控电路  保护电路问题
4 ……

网友:
故障没说明白,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很正常啊,你要说一下你那主板的故障,是不是开机有掉电啊,或者其它什么的

网友:
没看懂,机器可以亮吗?能不能正常进系统,还是风扇停了,机器就掉电了呀~!

网友:
50块,你抢 来的吧,拆屏也不止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是说的不清楚。。。  。。 让我们不能分析。。。

网友:
机器不能亮啊?一插上电源就开机了1秒钟之后就掉电了!!!开机开关有电压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改下风扇就行吗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