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0-06-21):
请问北桥的复位是不是和IO,BIOS的复位是同一路,IO和BIOS的复位有了,是不是北桥的复位也下正常了,那请问BIOS和IO的复位是第几脚,IO是IT8705的

网友:
BIOS第二脚  8705 在 42   44脚

网友:
BIOS第二脚测得有4.5V左右的电压,但是短接RESET开关,电压没有跳变,是不是说BIOS没有复位,也就是北桥没有复位信号出来,而且内存时钟测试点也没有电压,CPU复位只有0.2V,是不是可以说北桥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的是一起的
有些也是分开的
不过因为北桥复位点没有外接元件,不好测量
所以一般BIOS IO有复位,就视为北桥有复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8705的IO 复位在45脚  还有就是采用8705IO的主板 你要看一下BIOS是采用什么架构的  如果是ISA架构的 那么这种BIOS是没有复位的  测一下BIOS芯片32脚供电是不是5V  如果是5V那么就是ISA架构的 一般北桥的复位是和IO同一路

网友:
cpu 复位电压只有0.09是不是南桥啊。。或是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