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给QDI代工的板不跑码

楼主(2010-06-21):
着块板是这样的,内存的时钟电压偏高3.3V,不知道连哪去的,还有U供点的那G极没有电压,VCROE没有电压 ,那个总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8A,现在是先修内存还是U供电,那个是478的板

网友:
先修VOCRE吧
测一下VCORE的输出短路没有
各相MOS管的G极电阻是否平衡
查9248 的VID引脚  1---5PIN
11脚DVD
12脚SS
28脚VCC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没有短路,那个28脚的也正常,就是VID不好测他那个脚太密集了,下载的那个内存的电压2.5的也是3.1V都是偏高,我测了下那个总电源到从电源那没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时序来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INTEL的供电时序是: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
如果VCORE部分测EN信号有效,那VCORE就应该出来了,这个IC没有单独的EN脚,就测DVD脚的电压吧。如果DVD脚是低电平,就应该先修内存部分。
你说的内存供电3.3V,测得是哪个脚,你测量一下内存槽第7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搞正常在说吧 但是按理来说高于正常电压2.5V应属正常吧 3.1V是否太高了点 先修修这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的高的那个是核心供电,12脚的是2.4.DVD的是1.5V,现在是不是应该先修VCRE的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帮帮帮忙啊。现在该先修内存还是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脚的有电压1.6V是不是不正常的啊

网友:
DVD 1.6V正常
你说测得偏高的是核心供电,怎么又说 没有VCORE哦???

你测一下CPU供电是多少
内存供电是多少。测量内存槽的第七脚。别去管内存时钟,电压都不正常,你去修时钟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是那个U供电没有VCROE啊,上管G极都没有电压,那个内存刚才可能是表的原因现在又现在正常了,现在手上又没有9248想换都没得换,有点想放弃了

网友:
这个小地方元件可真的不好找,想换个东西都难啊

网友:
如果DVD端电压正常,VID信号也正常
就需要换9248了
网上订几片吧,估计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有个板U供电的G极没有电压,还有那个内存的核心供电也不正常先修U供电还是内存供电,是AMD的U,他那发内存核心供电的G极是连着APW7120的,现在就是G极连的第2脚没电压是不是他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有个板U供电的G极没有电压,还有那个内存的核心供电也不正常先修U供电 ...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NV芯片组的吧
这个需要先修内存供电
查一下7120的 5脚VCC 、7脚电压、1脚BOOT电压各是多少
外围工作条件缺少、7120本身损坏,MOS管换,输出端滤波电容坏
都会导致7120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