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助高手,烦人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0-06-21):
朋友一块七彩虹865的主板,每次按开关主板都会开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无任何显示)强制关机然后再开,重复几次有时又可以正常开机,有时重复好多次都不行,昨天拆开主板发现供电电容鼓包一支,换上后也不见好转,,请高手指点
强制关机
主板
求助

网友:
电容是不是换好的..!~型号是不是对的!~
原来那问题肯定跟电容有一定联系的.!~>.

网友:
有的电容是从下面爆的! 上面根本看不出来! !
还有 请楼主提供些详细的数据! 这样说大家都看不明白!

网友:
帮主板洗次澡,再不行就再给它搞个强烈的蒸汽浴..一般这情况都是虚汗

网友:
插上诊断卡
看是什么故障代码,REST灯的状态

网友:
5楼说的对,不亮的时候插上诊断卡看看哪里的毛病,,不行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加焊cpu座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