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寻求这两个元件的参数和代换,谢谢

楼主(2010-06-21):
一个是二极管SBYV27-200  在线路板上的位置是6155
一个是稳压二极管 上面的数字是21 PH BA V   不知道是多少伏 的
在线路板上的位置是6608  在高压包附近的
这个是17寸纯平的飞利浦显示器 型号是107F61
谢谢大家

网友:
6155是12V的整流二极管,一般的快速二极管都行的。
BAV21PH,不应该是稳压二极管。BAV21PH是高速开关二极管,其极限工作电压Vnvm是250V,极限工作电流Im是250mA,反向恢复时间Trr是50ns,用FR104代换试试。
如果要这两个元件的资料的话,我可以传上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另外在线路板上还有一个二极管6154代码
型号是SB140A &  0428G  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替? 谢谢

网友:
6154(SB140)是6V电压的整流二极管,一般的快恢复二极管都行的。你这台显示器怎么会坏这么多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