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21):
开机提示要按F1,但是键盘接上去就是没反应,我换过USB的键盘和无线键盘都是一样的现象。主板电池有3V。键盘接口没虚焊,4脚供电5V 1脚数据有5V,4脚0.6V,这板怎么修?

网友(点评):
不要看到F1就以为是键盘问题,看一下提示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南桥嘛  南桥管理那些设备的嘛

网友:
测量PS/2口信号线电阻,必须一样
检查接口
拆排容
换IO
刷BIOS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一下 1 4 脚的对地值  如果值没有问题 拆掉这两条线上面的滤波电容  还不行的话 换掉这两条线上的上拉电阻  再就是换IO了

网友:
三楼说对了....

网友:
检查一下 p口

网友:
看有5V没 拆电容  换IO  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