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 AN5S 主板无CPU电压

楼主(2010-06-21):
主板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无电压,量MOS管有12输入,G级无PWM控制信号,用示波器量驱动芯片没有PWM信号,因为有八块同样的板子是网吧的量正常的主板有此信号,这个信号是RT9245A发出的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小弟分析一下,怀疑是电管芯片问题但因为对此芯片不怎么熟悉基地也找了一下,没有看到想要的资料所以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先查9245的外围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1--5脚VID
11脚DVD
12脚SS
28脚VCC

网友:
楼上说得在理...先查9245吧...或者直接换掉它试试

网友:
压一压桥试试,可能是桥空焊

网友:
在不清楚IC脚定义或没有IC资料下,可直接查此IC的供电脚正常否,正常的话可以直接换了看看(网吧的主板都差不多一样吧,拆一个过去),不行的话看VID脚 ,要和CPU座一起查,看VID线上的排阻另一端有没电压,压压CPU座,如此如此,再者查看电源IC的EN脚有没高电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查VDD 2.5有没有,AMD的板这个电压是开启CPU供电的前提,再就要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VCC   DVD  SS脚的电压如果都正常  就测他有没有发出PWM信号给驱动芯片,如果没有就换电源IC  要测所有给驱动IC的信号   有时候有一个驱动芯片不正常都会引起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