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ATX-300P4-PFC电源电阻值

楼主(2010-06-21):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在这位置有一个大电阻烧了。好似是R82。好似见有棕。黄。其它色环看不见了。

网友:
跟R3一样大的。

网友:
好像是18K的。。。这是图纸

网友:
好像是18K的。。。这是图纸
怎么传不上图纸。。

网友:
对,是18K,我有图

网友:
我那板上烧黑了。不知是否是R82。那电阻跟R3一样大。电源里只有两只比较大的电阻。那位有图谢了

网友:
15欧/2W,那个电阻受高热本来就变色的,有可能没坏!3.3伏的负载电阻!

网友:
就是这只。森海塞尔师傅可否发你的图纸给我。你的图纸跟我的线路板相同。上次从网上下载的图纸跟我的板不同。所以查晕我了。

网友:
也是在坛上下载的!论坛的下载页面变了,试下载了一下可以的!按(点击此处下载)

网友:
我的长城电源故障是。开机慢3秒时机箱灯才亮。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关机后重开机开不了。要关掉电源几分钟后才可开机。但有时一入系统就关机。(换过了输出4只电容)是那问题?

网友:
检查有无虚焊,尤其是3.3 伏那个线圈,MBR2045 的中间那只脚的焊盘线条有无腐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