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的奇怪问题!可能就我遇到了。软件?硬件?

楼主(2010-06-21):
自己用 富士康的 主板 AMD 的u   最近 10 天 才出的问题!
很奇怪

在开机的时候 过了  winXP 欢迎界面后 黑屏 至少 2分钟以上,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比如在那个插座上插上一个 电风扇 或者 拔一下插头 马上就黑屏。只有拔掉电源在插上 又能开机
最找我 拆开机器仔细检查一片没发现 明显问题。看 CPU的硅胶已经稀稀的 怀疑散热不良
重新 加 硅胶 装好。故障依旧。 现在也没搞明白到底是 软件故障? 还是硬件故障?
现在正凑合用着。如果那位遇到有同样的问题  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如果没遇到 也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判断软硬故障所在其实没那么复杂,一般先从软故障着手,先把系统装过下,看装机过程中有没此情况,再看安全模式状态有无此症状,依此来排查软故障,软故障排除后接着就查硬件了,对内存,硬盘,显卡等,用相对的检测软件扫扫看情况,再续则裸机试机排查。。

网友:
应该是硬件故障,先检查一下显卡,擦拭金手指,检查一下显卡驱动;再擦拭一下内存金手指,之后如果CPU温度还过高,就应该检查一下电源和主板了,也可以换个CPU测试一下。

网友:
回 楼上的朋友 这是 集成显卡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显卡驱动,再查其他几项

网友:
首先怀疑电源不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硬件问题!~重点检查电源.>!~>

网友:
电源抗干扰能烽差或排插接触不好。

网友:
估计也是 排插 问题 加电源。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复!已经好了!简单的说下过程!
因昨天新加一块硬盘 比较小 就打算拿来装多系统用,这是发现问题了。主板BIOS发现不了光驱了。 因在原来的系统里能看见光驱所以一直没想到是光驱的问题!拆开主机把光驱数据线拔掉重新插了一下,再回BIOS里看到光驱了,装好系统 运行 没出现 欢迎界面会 等2分钟的现象了,在想 重装了系统   难道是原来的系统 有问题 。马上 拆下这块硬盘 换上原来的硬盘开机,一切正常了,
分析 :  可能光驱数据线松动了。在欢迎界面后 系统一直在找光驱,因进系统能看到光驱所以系统能识别到 只是状态不好而已!
简单分析下  高手不要笑偶!

网友:
硬盤數據線鬆動不應該會有滾動條后黑屏呀!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