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6-21):
dell 什么1000的本子来时开机是可以显示,看到xp滚动条就暗屏。拆机接个外接灯管测试,正常开机进系统。很高兴换个灯管ok报价150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换完还是老样子,最后又换了一个高压板。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少走弯路
暗屏

网友:
晕,外接灯管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装进去就不亮呢?希望LZ解释一下。再有,屏上的灯管您测了吗就这么肯定是灯管问题啊!

网友:
呵呵 是否判断失误啊

网友:
这电脑什么问题都有 不足为其

网友:
结果应该是高压条坏了吧

网友:
为什么外接灯管都能用,为什么后来还要换高压板谁说明一下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