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21):
装系统时提示output eror file...什么不能找到ghost 什么意思
.

网友:
{output eror file}是:输出化验误差文件   你说做完系统就出现这行字母是吗?要不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你没说明白是DOS下光盘安装还是windows下Ghost安装,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windows下安装,那你得点击浏览,找到那个GHO文件,然后再确定安装,一般是路径识别不对。

网友:
不是,g到一半就不行

网友:
检查硬盘.. 不行就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吗?

网友:
还是系统盘的问题,

网友:
安装盘或者硬盘有点问题,或光驱读盘能力差,内存也会引发这个错误,确认一下C盘分区和GHOST的镜像文件格式是否一至,如C盘是NTFS,镜像却是FAT32!

网友:
光盘读不过去,或硬盘有问题,换张系统光盘试一下吧。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这也经常遇到呢,,先看一下你的光驱是什么牌子的,,在有现在大家都用U盘装系统了,,楼主你也可以试一下,,很方便的。。不过最好用量产U盘启动来做,这样不怕病毒》》》》

网友:
换个系统盘  数据线也换它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系统盘的问题

网友:
用u盘来装系统试下,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