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起的几例奇怪故障!(几经曲折,换U就好!纠结)

楼主(2010-06-21):
维修中,感觉CPU损坏的机率不大,但也很少怀疑,特别是AMD的,经典的是HP 6515B 这个坏的很多,INTEL的就少了,因为INTEL的自我保护功能比较好,损坏的少!不过我见到几例都是INTEL CPU引起的奇怪故障!
1、HP DV1000 主板原来是通电无CPU供电,换了供电芯片,供电正常,主板开始跑码,但跑到2F 38停住,像是不过内存,北桥是915GM的,也不得不怀疑北桥!加焊无果,检查CPU供电部分无异常,打算换北桥的时候,无意中想起换CPU试试,果真亮机!原来的是1。73/2m/533,换个1。73/1M/400就得了,可能是主板引起的挑CPU。原来的CPU在其他机器测试正常。
2、联想C462A,这个就相当的纠结了。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是显示不正常,有时无显,屏幕背光亮时有花屏,独显的G86-603-A2的显卡,大家都知道这种一般是显卡问题,把芯片换了之后好了,客户拿回去一个月,又出现有时无显的情况,屏幕背光亮无图像,有时背光也不亮内存的AD线有几下波形跳动。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又对显卡进行了二次维修,又换了芯片,最后还是一个样!也是有时有显,有时无显。实在不得,定一整块显卡回来换,装上去正常了几下,装完机又不得了!现在象跟原来一样!显卡是返修良品,我怀疑发回来的显卡不得!仔细检查发现不亮的时候有时像不过内存,把北桥换了,一样,回焊南桥一样!最后实在没办法,换CPU,得了!原来的CPU是好的,T2080换个T2050就得了。原来的显卡也是OK的!靠,搞死我了。
3、神X的机子,用的是945GM的北桥,机器不跑码,试CPU是好的,就没多想!内存ad线无波,电流上到0。4无动了!直接换了北桥,无果!板子太差不想弄了就一直放着,后面来了一台一样的机子,是死机的,放原来的CPU过去点不亮!后面才怀疑CPU,把CPU一换解决!

网友:
有的本子换U太复杂了

网友:
我们这种小地方哪来这么多U哦, 不过 楼主的维修经验是有价值的 感谢前辈

网友:
LZ说的是个例吧,我们那里来那么多CPU换啊!!纠结死了。不过种种情况表明,厂家所谓的原厂产品还是靠不住啊

网友:
谢谢 楼主的 分享  学习了  在以后的维修中很一 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曾经去年一台 V2000被同行搞的乱78糟 据他所说 显卡和北桥都换了全新  到我手上就做了一件事  更换CPU 机器亮。。。。

网友:
Intel 的CPU还是很少见过有坏的

网友:
我们这种小地方看情况要多买些CPU  以免伤及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