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300A 不开机。不充电。充电管理IC烧黑

楼主(2010-06-21):
清华同方X300A M515-D 不开机。不充电。充电管理IC烧黑. IC型号看不全了 ISL 625***后面的看不到了。望有图纸或实物板的朋友,帮忙看看 给我完整的型号。万分感谢!在处先谢谢!
我找不到这个笔记本的图纸。现在这里上个ISL6253HRZ的图纸。大家帮我看看分析下那里有问题。不插电池输出端是5.3V,插电池是10.8V。插电池的时候的供电低了。能否调整那些部件可以。是其回正常值。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ISL6253HRZ的芯片.

网友:
哦 谢谢!南风面 我找个来上下

网友:
先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我找了个ISL6253hrz 可以开机。市电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也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不充电。只能消耗电能。是新电池是OEM的。老电池应该已经烧坏。不能开机或是已经没电能。这个冲放电IC烧坏的原因是市电与电池供电切换管短路引起。致使18.5V直接窜至电池供电端。4814 内的两管短路。我测量充电输出端,不插电池时5.3V。插电池是10.8V。不知道是否正常。有变化一般来说是正常。望朋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