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电流跑0.62不动

楼主(2010-06-21):
    刚拿来是开机掉电,快显示的时候掉,不接屏也会掉的。。。有时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正常。。拆开机器哪里也没动,现在电流跑0.62不动了,待机有0.03,开机后u供电有0.94V左右,其余3M 5M 1.2 1.8 2.5 1.5 都正常,时钟晶振俩端都是1.46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触发后u,南桥,显卡,北桥都有温度,不知道这要怎么查。。

网友:
T40有全通病显卡..做下试试先

网友:
还是先换条内存试试,压北桥试试

网友:
我以前修个一台A21的,也是跑到0.6左右就上不去了。不过换了3241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机上有没那个。

网友:
遂个加烤试吧,显卡,北桥,最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