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462主板(做系统进到桌面报错,自动重启不亮机,档C5)

楼主(2010-06-21):
同行拿来一主板462,能开机,进系统蓝屏,我就接硬盘试了下,做完以后进到桌面,我准备去告诉他,没问题。刚想走,就报错了,提示“***.dll文件不存在吧‘ 记得不是太清楚了。就自动重启了。

重启也怪,重启后不亮机,档C5。

       我就把硬盘拿下,断电,再开,又可以开。又重启,又是C5。又断电再开,又可以。重启,又档C5。  电压都正常,想换BIOS,又找不到这板的型号。每断电再开时都能进到系统的。

请问这是么子问题啊?

有人遇见过吗?在线等!

网友:
你要不把462的CPU给换了不要用他以前的CPU,AMD的CPU很容易有问题462的更是,LZ要不试试在不行换条内存。

网友:
清一下CMOS,电池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CPU,内存都换过,无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BIOS的问题 如果不是焊在板子上的BIOS芯片的话拿下来把脚摩擦一下再装上去看一下,不行的话就打内存的值了

网友:
BIOS本来是有座的,刚开始我以为也是BIOS问题,就把BIOS蕊片直接焊板上了,可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1. 请检查电源, 太老旧电源会导致主机不稳定

2 . 你确认462 CPU上的晶圆无破损或缺角, CPU背面无明显的烧黑!!
     如果上述情況有, 请换颗CPU测试看看!
     (很多人换CPU换来换去还是换到破损的CPU再测试)

3.  确定内存条接点是否乾净无锈点.

网友:
BIOS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首先你得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让人按回去还有掉件

网友:
先换硬盘, 内存和U测试,然后再刷BIOS

网友:
主板出错。南屏。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内存不过噢。系统找不到文件应该也是内存引起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