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状态下我的电脑C盘没容量,但在磁盘管理里看得到,怎 ...
PE状态下我的电脑C盘没容量,但在磁盘管理里看得到,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21):
PE状态下我的电脑C盘没容量,但在磁盘管理里看得到,怎么回事?
电脑

网友:
在启动GHOST备份的情况下不能看到容量, GHOST恢复系统失败也不能看到硬盘容量,后一种情况格式化C盘就可以了

网友:
格后还是看不见

网友:
与硬盘格式有关

网友:
换一个2003PE试试看

网友A:
机子如果只支持WIN7的系统,那 PE下硬盘就没有容量

网友:
格式化c盘试试

网友:
在用GHOST装完系统后,在PE下是看不到C盘的容量和卷标的。

网友:
可能分区出问题了,用pq检测一下

网友:
查看下分区表,看是不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