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0302,是什么出现问题

楼主(2010-06-21):
急求:诊断卡跑0302,是哪里出问题啦
桥吗?
问题

网友:
诊断卡在D007 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很多年没用过了,要大概知道个情况最简单了,拔了内存会报警么就接触的问题或者显卡的问题。拔了不报警一般都板子上了,再细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