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M

楼主(2010-06-21):
求 dell  640M 点位图   版号是   DB2 M/B         05224-1       48.4E201.011
机器故障是 待机0。01   开机 0.06  掉电  有短路   拆机 发现 有一个 电感对地短路    拆上下管 测量好 再次测量电路板  发现后面还是短路 查电路图  L2电感后是5v_pwr   想问一下 大家 后面有哪些芯片用到这个5v_pwr

网友:
楼主,你在图纸上搜5v_pwr,然后看他接到那里去了,不就OK了

网友:
回复一下 机器修好了 原来是 5V滤波电容短路  另一路1.5v 短路 用电烧 两个电源一起烧,7安培 烧了10分钟 才找到是无线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