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何会自动超频

楼主(2010-06-21):
一块845板,用的是2.4G的CPU,点不亮,测各电压正常,后来发现CPU坏了,换了一个2.0G的,正常使用(开关机)了几次之后,开机检测CPU变成2.66G,有时进不了系统,有时进了也会不定期重启,这个可以理解,是因为主频超高了,不稳定所致,但不明白为何CPU会错误的检测到是2.66G呢?求高手指点,给条思路,谢谢。 另本人已经清过CMOS,恢复默认设置,CPU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关注一下U座上两个信号
BSEL1、 BSEL2
FSB的频率是由于这两个信号决定的

网友:
好似BIOS的版本低的问题,对COU识别不是太好。更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是否有外频跳线固定了133或166外频

网友:
LS正解,跳线设置成133外频了吧。清COMS也变不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刷BIOS  再就查一下时钟电路  看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跳线肯定没问题,BIOS已刷过,而且有一个现象,有时候开机他又会检测到是2.0G的CPU

网友:
测量一下BSEL1、 BSEL2的电阻、电压
位置在U座的AD5 AD6

网友:
检查主CPU座旁边有没有两排跳线。。。跳错了阿。。

网友:
难道CPU插座存在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