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85两但是出现一些英文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0-06-21):
请问大家帮帮忙看看华硕主板跑数全部正常可以显示 ,但是它想在风扇报错一样按F1,那里就停住了!英文是NO kegboard  Detected!
                        cmos  checksum  bad
                        chassis  intruded
                        Fatai  Error...sgstem Haited
但是我在网上翻译那些英文就是什么检查错误,和效验错误。什么机箱侵入,法泰错误,这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师兄们看看有碰到的看到帖子请回一下,

网友:
看你键盘插了吗?

网友:
1:PS/2口故障   查PS2口供电、数据地址线对地电阻、取掉拍容试试
2:CHASSIS故障,检查CHASSIS跳线是否插好,同时CHASSIS电路故障也会引起这样的报错。至于如何检修CHASSIS电路故障,可搜索“CHASSIS”,论坛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检测到键盘  CMOS出错【可刷BIOS试试】
其他的按照逸风的回复检修

网友:
NO kegboard  Detected 没键盘
cmos  checksum  bad  coms检查损坏

网友:
经典的故障

网友:
把那个三极管去掉

网友:
插上键盘  调整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主板,有问题,什么问题,你自己好好找找,我上会就是被师傅骂了,

网友:
这个是键盘没有发现,你可以进入BIOS把错误暂停设置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扒掉主机里面所有的数据线.开头线.清空BIOS.再开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