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引导的奇迹了、哦~

楼主(2010-06-21):
呵呵  帖子名是瞎写的。  就是说 做u盘引导的问题。
本人曾经做过u盘引导。通过量产工具。 其量产侯直接可将ISO写入。
昨晚之后 与光驱读盘的界面一样。有
按1装到c盘。
2进pe.
3DOS工具箱.
4dm........
但是那个量产工具找不到了!  网上找了一大圈.... 没找到..

我就请问一下 。 求一些好用的u盘能装系统的工具!
pe的也行。   做好事上边那种。跟盘一样的!!

蔡义洪 -1 楼主好象发错地方了吧

网友:
用UltraISO也可以制作启动U盘
1、首先,下载好软件后,解压出来,直接运行,点击打开按钮,如图:
2、找到你准备好的GHOST光盘映像文件或者WINPE光盘,都可以
3、选择好后,点击打开,这样,光盘映像被加载到软件当中,选择启动光盘菜单中的写入硬盘映像。
4、这样,弹出写入硬盘映像信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硬盘驱动器的选择与写入方式,选择好硬盘驱动器后,选择写入方式,如果想要使制作出来的U盘启动盘兼容性好点的话,建议选择USB-ZIP模式。
然后点击写入。
5、这样,弹出格式化提示,我们当然要选择是了。
6、选择完毕后,就开始直接写入U盘了。
写入,制作完毕后,会显示刻录成功的提示,我们点返回就OK了,怎样,这个U盘启动盘就这样刻录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
百度搜 一大把
老毛桃

网友:
老毛桃 做完之后。不成功

网友:
杏雨梨云.狠好用

网友:
谁还有U盘引导的啊!
我以前用过那种工具是 量产完之后。 可直接将ISO加载到U盘里的。作完之后和光驱读一模一样!
都不太好用 不是那种~.
谁有啊~  出来分享分享啊~~~

网友:
看一下U盘的芯片,找相关的软件量产最好的
最简单的就是用UltraISO将镜像文件写入U盘

网友:
我用的是晨枫的装机工具,调动之后就是一光驱。估计你找的就是这个

网友:
我也不会弄。。。哎。。

网友:
我有自己做的U盘启动专用ISO光盘镜像,就是文件太大,不方便传上!

分享启动U盘写入工具  内含原创图文使用教程

网友:
你先用芯片精灵查查芯片型号,然后去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  唉.  哪里都是钱.

网友:
两产的比较好用些,最好双启动

网友:
用BOOTICE吧,不错的引导扇区管理工具!

网友:
我刚才下了那个什么UISO,,,试试看,,好用吗??

网友:
完美者U盘维护。

网友:
我的U盘式8G的能做个量产么?能做几个?同时在一个U盘里的

网友:
BOOTLCE兼容性不好~
恩 我都试试
我u盘的主控是PS2251-50-f。 我将u盘打开看的.

网友:
方法太多 自己用的量产 感觉接容性不是很好 有些电脑启动不了

网友:
得先看你U盘的主控 然后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才行的 量产工具有很多种不同的主控对应不同的工具

网友:
老毛桃很好用的,我用2年了,还没不成功过呐,并且还可以把工具和游戏也放在U盘里,一个U盘可以全修好,当然不支持U盘启动的除外

网友:
推荐你去无忧论坛(bbs.wuyou.com),那边关于量产的贴子很多,很详细

网友:
你先用芯片精灵查下是什么芯片,再到无忧启动去找。

网友:
其实量产比较麻烦,不如直接UISO来的简单,就是量产可以分成两个区,不过我不会用量产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
可是不知到怎么上传!
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上传吗?谢谢了!

网友:
你会发现,量产后烧写的光盘ISO.启动能看到如光碟般的启动界面..但除了重启和硬盘启动的功能能用之外..其它的如DOS工具.一键安装等都不可以用的...所以量产烧写光盘ISO的作用并不大

网友:
可以到无忧下载:Fbinst + ud 版(强烈推荐),拿来就用,也可以自己改。量产太麻烦,UltraISO写容易被病毒干掉,老毛桃的算是鼻祖,正宗东西有些老了,但小内存可以开PE,值得收藏。现在在市场买一个带有这样系统的16G U盘,再把一些GHOST系统和软件复制进去,就可以到处去装机维护,所以才有了上门20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