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显卡问题还是屏有问题

楼主(2010-06-21):
DELL  LATITUDE  E5400 机还在保内,但客户不想保了,想在我处修,看现象不太明显,开机时图像
未进系统前屏上有竖线(好几条)

进windows时的画面

这个地方看不到竖线了

这个是进桌面后花屏

进桌面后一会儿的画面,上有竖条

内存换了依旧,外接显示器是正常的,摇动屏无任何变化,这个是屏的问题呢,还是显卡问题呢,请大家明示。

网友:
先把屏线重插一下,再换屏试一下,再不行,那不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加焊试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由开机到入WIN之后都正常的话,就是屏线,屏芯片,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我现在身边没有这种屏,这种现象即象屏又象显卡

网友:
因该是屏线或屏线接口松了或虚焊了 加焊下试试
再不行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没有屏,可以用测屏工具,测试下他的屏吗?

网友:
清洗一下 屏线 和 接口

网友:
看样子是上半部分的问题

网友:
排除线问提该应是屏的问题   像你这种情况显卡问题很少

网友:
有竖线一般是屏的问题上,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屏的问题吧~感觉外接正常啊~显示好象缺色~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楼主加旱显卡试下

网友:
屏线问题,修地类假故障,不过我的那个更绝,换线后好了,但用两小时左右还花屏,最后又换屏,才最终解决

网友:
屏线或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 屏,接口.显卡故障的概率很小

网友:
LZ,建议可以进BIOS查看下是否花屏,如果有的话一般是需要加焊显卡啦!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屏线接触不良的情况居多。外屏正常,应该重点检查屏线。

网友:
LZ先换个屏试试,我就怀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