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6-21):
老款NEC笔记本电脑装不了系统,用DM  PQ都进不去,说程序错误, 会不会是硬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先用MDHH扫一下硬盘看有没坏的,再用PE进去装试试。

网友:
拿到台式机上去装下

网友:
照此情况肯定是硬盘坏掉了 要不然PQ和DM不吭都进步去 除非你的工具也有问题了

网友:
进入DOS引导,看下能否找到GHOST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糸统试下.有些机子用GHO装不了的

网友:
把硬盘取下来接入台式做ghost.

网友:
用慢装盘试下,某些老机子不支持ghost

网友:
弄个软件检测下硬盘

网友:
把笔记本硬盘拆下来 接到台式机上 MHDD检测硬盘  没问题后GHOST完后就拆下  装回笔记本让它再解压

网友:
我们用的也只有这些方法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有问题吧,在PE下,GHOST吧

网友:
可能只能硬装啊 ~

网友:
借助其他机器ghost分区看看能不能正常

网友:
换个系统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硬盘,进PQ和DM报错,无法分区,后来用MHDD把前面一点清零,再进PQ还是报错进不了,最后进DISKGEN里面可以分区,再GHOST系统,重启后安装系统正常。也不知道什么原因。LZ可以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DOS引导·然后插上U盘,把系统放在U盘里·

网友:
用DISKGEN格式化一下看看行吗

网友(2010-07-21):
使用MHDD扫描下硬盘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