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诊断卡“41”

楼主(2010-06-21):
主板跑诊断卡“41”。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取COM芯片 75185 75232
南桥坏

网友:
查一下PS/2电路

网友:
如果是奔四的板子先刷BIOS

网友:
1。刷BIOS,2换I/O

网友:
应该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跑41一般是BIOS程序错误

网友:
此板子的故障百分之百是BIOS。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呀,这是常见的呀

网友:
我也有几片板跑41的,刚刚买了500p,等到了试试

网友:
跑41多为BIOS问题哦··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 跑41 多为bios程序问题

网友:
一般是bios或内存

网友:
1.bios
2.IO
3.75232/75185
4.其他问题:极个别是ich的问题,很少见;偶尔cpu座虚焊也有此类情况。

网友:
BIOS....试试..不行查PS/2

网友:
41一般。BIOS。坏了。

网友:
内存的电压不够也会跑41

网友:
什么板,如果是HP   100%是内存没过``
刷BIOS,不行就查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