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6-21):
一神舟的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绿色,白屏。能开、关机,屏的的AUTO键也有反应。如果不接信号,灯红色,黑屏,没有无信号显示。此机采用12V输入。拆机,测量液晶屏背板上的保险没开路。现附上屏的图片,请各位师傅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刷新后成了两个贴子,麻烦管理员给我关闭一个

网友:
可量图片中两个dc转换看是否有正常電壓輸出,一個應該是3.3v  ,一個是1.8v,如果没有可仙补焊,或是换新,就是在震荡器旁的两个稳压ic

网友:
这种现在跟没插屏线是一样的,背光系统没有问题.重点还是查驱动板,换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给屏供电的开关MOS管坏了

网友:
这种很不好 修  你先查到屏电路的。3。3 或5v 电压有吗(方法是侧屏电路的保险电阻0

网友:
如果没电压的话 那到好弄了 一般这个电压是有一或两个mos 管来控制的 侧这个管的另外两角 有信号的时候一个角是5v 或3,3 v  这样可以直接接到屏供电上 !!!!
你先测测!! 30分 有诱惑力 教几修好

网友:
接楼上所说,屏供电正常后,测屏的DC-DC转换电路的VGH,VGL。一般是VGL电压不正常引起,如果这两个电压也正常,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
此屏已修好,确实如楼上各位大师所说,MCU通过一三极管控制一MOS管来给屏供电。没找到相同型号的MOS,采用“汤某”的方法,用一 0R的电阻直连MOS管的焊盘的2、3脚。此屏就这样修好。关机后无白屏,MCU通过另外的一路控制高压板。多谢各位。第一次发悬赏,不知怎样给大家加分,每人五分吧,皆大欢喜。

网友:
直接代换大件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看怎么维修了。

网友:
每个人5分我怎么没有收到,我等你的5分喔

网友:
     你先量下 屏上有没有供电在说``

网友:
检查一下屏的5V或3.3V供电///包括屏保险是不是烧毁。。。

网友:
先查屏线电路有无3.3V   5V供电若有,换根屏线试试看吧。

网友:
屏线,查驱动板,再查高压板。

网友:
查屏线电路有无3.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