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X4000的显卡花屏 64 位 128MB不知哪里坏了,加焊过 ...
一块MX4000的显卡花屏 64 位 128MB不知哪里坏了,加焊过了.

楼主(2010-06-21):
一块MX4000的显卡花屏 64bit 128 mb
正面 上面无芯片
右侧上面一个 U10
右侧下面一个 U12
反面 上面无芯片
左侧上面一个 U11
左侧下面一个 U13
mats6 测试结果如下:
BANK0 ERROR bank 1 error
FBD(31:0) 0 0
FBD(63:32) 17646 2255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
read error 0
write error 40196
unknow error 0
这个是哪个显存坏了呀?我都加焊过了,没有用...求救...
芯片有问题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坛里没有找到对应的显存定位图,不敢轻意加焊GPU (因为相当没把握.).

网友:
短接 U11 55 56不花了. 64MB,
55数据位,是在U11这个颗粒上吗?
请高手确认一下..

网友:
手头无颗粒,不过还是想了解,
U10 和U11是一组的,短接试的, 数据位怎么算的,
自己想的:63-32=31 31/2=15.5
U10 ( 32+15.5=47.5 )
U11( 48+15=63) 55在这一段吗?是这样算的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U12到GPU间的一条线有问题

网友:
高手,可以给个MX4000的显存的定位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