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21):
航嘉电源中  功率管20n60c3 用什么代 ?

网友:
所有的2N60都可以互相换,如果找不到2N60系列,只要是辅助开关管,换上都可以用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打错型号?如果没打错,那么二楼朋友所说的2N60是绝对不可以替代此20N60的。另外,“只要是辅助开关管,换上都可以用”一句有问题。须知有的辅助电源使用的是三极管而非场效应管,二者不可直接代换。这是常识。
若没打错型号,20N60按其型号命名的规律可大概知道此管是20A600V的场效应管,可用性能相同或更优的管子进行代换。

网友(点评):
梦回兄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别人的错误,功力深厚